寻求一种开口夹紧旋转机构

楼主(2020-05-26):
小弟来长沙以来,一直在做方案
最近碰到一个难题如图

楼主:
三个小齿轮共用一个驱动
安装开口齿圈的板子上带一个T型滑槽,开口齿圈上有对应的T型滑块,这样实现360的转动。
开口齿圈上安装夹方管的夹具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点评):
专门解决机械疑难问题(这个不算),如需要请加微信: LXTX67689,请注明目的

网友:
把齿轮换成摩擦轮

网友:
这个用什么动力夹爪呢

网友:
为什么齿轮做开口的,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点评):
吊下来装夹啊

网友A:
直接用两个旋转气爪抓两端啊

网友:
字体写得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两个旋转气爪抓两端啊

两端封头要焊接

网友:
这是重点

网友:
要是不开口的话,用两个旧的四爪卡盘+一个水平滑台就搞定了

网友B:
第二次齿轮啮合会存在撞击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齿轮啮合会存在撞击的可能

是的

网友C:
不会的,这种机构绕线机用得很成熟了,人家的转速还高

网友(点评):
绕线机上用的这种机构?

网友:
用电机和夹爪配合,夹爪夹住,电机带动夹爪和方管一起旋转。

网友:
还设计个啥,找个别人不用的车床,把3爪卡盘卸下来,夹持的加工件自己设计一下,ok了

网友(2020-07-19):
做一个类似的卡钳,再做一个旋转机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这种机构绕线机用得很成熟了,人家的转速还高

绕线机好像是摩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