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标注的疑问

楼主(2020-05-26):
零件图中退刀槽经常标注为  槽宽x直径  以及 槽宽x槽深 的形式  但国家标准中并不是这样来标注,见下图。如何根据标准确定 槽宽,槽深?

网友:
按国标去标注。

网友:
有的企业有自定的企业标准,可以允许AXB这种标注方式,我以前的国企就有此类标准。企标

网友:
国家标准也在与时俱进,左边是现在的标注方法,右边是过去老标准的标注方法。b是切槽的槽宽,这个楼主不会有疑议,φd是切槽处的直径,h是切槽处最大半径减去槽子另一边的半径值。

网友:
一般标成G2Xdg就可以了,国标是规定螺纹退刀槽的具体形式,类似螺纹牙型,相信没人会出图附上牙型图

网友:
一般都是直径乘宽度

网友:
按照国标的要求执行,没毛病

网友:
说实话,我的退刀槽这四年来从来没按标准走过,我干的都是非标中的非标螺纹。螺距小的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