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剖视图的问题,没排除零件为什么还剖不了目标零件

楼主(2020-05-26):
sw剖视图的问题,在装配图中,没排除零件为什么还剖不了目标零件。
大量做的图都是没问题,但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平时也没怎么在意。就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
一个一个选呢

网友:
在切面位置?

网友A:
图中哪个零件没有被剖到?

网友B:
已经剖下来了啊

楼主(2020-07-16):
引用 网友A:
图中哪个零件没有被剖到?

铜色那个没剖到,第一张是预览图,按确认之后就变成第二张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剖下来了啊

铜色那个没剖到,第一张是预览图

楼主:
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出现这个问题时把软件关再开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