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在MDI模式下不让运行G10L50指令?

楼主(2020-05-26):
两台fanuc系统加工中心,在MDI模式下,编如下程序,
G10 L50;
N3290 R10000000;
一台执行没问题,另一台报警(PS1302非法数据号),
请教,为什么有的机床在MDI模式下不让运行G10L50指令?

网友:
我忘记了L50是什么内容,不过你G10最好慎用,就怕输错一个东西,改错一个系统参数

网友:
系统参数设定打开的话,就是可以识别g10,没打开的话就是报警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都是在没打开的情况下试的。我试试大侠说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5-26 21:12系统参数设定打开的话,就是可以识别g10,没打开的话就是报警
“写参数”打开后,语句不执行(可能和“参数写入开…”报警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参数”打开后,语句不执行(可能和“参数写入开…”报警有关),

看说明书,找与参数对应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