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这怎么配合啊

楼主(2020-05-26):
随动器怎么在u型的槽口内约束啊

网友A:
路径配合

网友B:
以我所见这个槽口应该选择不上,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所见这个槽口应该选择不上,不知对不对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配合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