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啥亚德客选型软件好多标准件都找不到,

楼主(2020-05-26):
请教大家,为啥亚德客选型软件好多标准件都找不到,有的找到了但是没有三维模型,另外大家在选型时输入的参数比如气缸缸径行程等,那么根据参数导出的三维模型一定能买到实物吗

网友A:
你找到了那个没有三维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了那个没有三维模型?

可能是我新手,比如我找内六角螺栓就没看到

网友:
你在亚德克里找内六角螺栓?

网友B:
SW标准件库可以调,亚德客的选型软件只有他自己的产品模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新手,比如我找内六角螺栓就没看到

你成功的逗笑了我,哈哈哈哈,真的,我肚子笑的有点痛

不过说回来,楼主标准件要看情况的,亚德客的选型软件就是它公司的产品,你要螺钉之类的标准件,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就有,只要自己根据自己公司的模板编辑一下,再在toolbox设置里导出excel修改后导入,就能用了。其他的标准件就可以用选型软件或者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标准件库可以调,亚德客的选型软件只有他自己的产品模型

好的,谢谢回复,有一点我没搞懂的是。即使我在solidworks设计库里调用了一个模型,那我买实物的时候不也要选型软件填写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成功的逗笑了我,哈哈哈哈,真的,我肚子笑的有点痛

不过说回来,楼主标准件要看情况的,亚德客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有一点我没搞懂的是。即使我在solidworks设计库里调用了一个模型,那我买实物的时候不也 ...

做BOM表的时候可以导出来去买呀,需要什么型号自己要命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BOM表的时候可以导出来去买呀,需要什么型号自己要命名清楚

你好,假如我以“十字槽圆柱头螺钉A型”螺钉为例,我在Toolbox中插入了模型,但是我要买这种型号的螺钉,我在各大选型软件上都找不到
以前我都是先在选型软件上下载一个型号模型,后期买的话也按这个型号买。但是从Toolbox导入的好像也没啥型号名称,即使有型号也找不到实物,这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假如我以“十字槽圆柱头螺钉A型”螺钉为例,我在Toolbox中插入了模型,但是我要买这种型号的螺钉, ...

自己命名的,型号名称你自己的知道,不然你怎么选型

网友:
螺丝紧固类等标准件亚德客里面没有的,它是气动类配件;如果难得造型,可以去米思米里面调说呢出来用。

网友(点评):
哦 好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