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路过的大神给点建议,如何制动

楼主(2020-05-26):
如图所示,小弟之前也在社区提问过,需要纯机械结构来实现中断动力和刹停锯片。现目前离合器找到了,能实现断开动力的效果,但是刹停锯片依旧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目前的思路就是通过摩擦片来刹车,但是因为锯片太大了(700MM直径11KG重)转速又太高1440转每分钟。导致锯片的惯性太大,很难在短时间内刹停(最后那张图片上的刹车片因为是别的现有设备上拿来的所以每跟刹车轮匹配宽度,不过就算宽度加宽后,我对于刹车效果依旧没啥信心)求各位路过的大神,给点建议,提点点子。要纯机械式的,需要用到电或者液压或者气动的就不考虑了,因为设备本身不带电前面是靠拖拉机带动的,在此谢过

现有的刹车思路

现有的刹车思路

网友A:
直径和宽度都增加

网友B:
你是想要在瞬间要停止吗?

网友C:
你的这个思路没有问题。但是接触面要加大。
类似汽车的刹车片

网友:
碟刹VS鼓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要在瞬间要停止吗?

瞬间停不可能,最好在锯片转动2圈内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和宽度都增加

恩,只能再加大加宽继续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思路没有问题。但是接触面要加大。
类似汽车的刹车片

好的

楼主:
哈哈,是的,碟刹也试了后来想着鼓刹接触面积大,就往鼓刹上走了

网友:
网上找的可以马上停的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种粗糙的设备就要用粗糙的结构,我建议用刹车皮,简单实用。

网友:
按现你的结构用摩擦的方式,效果不会好的,需结构上要大改动一下。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把离合器与刹车做成联动的?

网友:
摩托车叠片刹车盘试试 脚踩既可。

网友D:
找离合刹车一体机,体积可以做的很小,我以前用过上海一家公司代理国外的产品。

网友:
想想汽车多大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离合刹车一体机,体积可以做的很小,我以前用过上海一家公司代理国外的产品。

朋友麻烦告知下具体哪家公司,能否给下联系方式,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刹车前降低锯片的转速,从而降低刹车的难度。

网友:
我觉得给他加个反向动力会不会有效果
加几个齿轮试试。
不过要有过度
你这个想法有点脱离现实啊,纯机械,还要急停

网友:
卧槽,这么大,太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