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3mm厚的板,边线法兰折出来 怎么不一样

楼主(2020-05-26):
同样是3mm厚的板,边线法兰折出来 怎么不一样

网友:
看下 法兰位置 选项

网友:
折弯边在内和在外不同的,每个选项试一遍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学软件最快的办法就是【试】

网友:
没有对比,哪来的不一样?和谁不一样?我看就是一样的。

网友:
是由不同的,你仔细看折弯线与折弯面的位置,内折弯折弯线与内折弯面齐平.外折弯转弯线与外折弯面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