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机器

楼主(2020-05-26):
请问这是什么机器 ,谢谢了

网友:
这拍摄角度真看不清楚

网友A:
做水泥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水泥砖的?

PC构件生产线?

网友:
起重类的设备?上面还是链传动的

网友:
在建筑工地,侧面还有砂子掉出来。

网友(2020-08-21):
看着像筒体车床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