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Y3180H滚齿机

楼主(2020-05-26):
以前没接触过3180型滚齿机,有几个地方不明白请教下各位老师,一是平台下面的涡轮箱,只有注油口,没有放油口,找了好几圈了没找到,是没有设计还是隐藏在什么地方,那如何换油呢,二是刀杆左边的油箱加满油以后从圆形油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正常吗,是不是什么地方油封坏了?谢谢大家4 Z- M; [1 J9 @/ M3 D

网友:
涡轮箱是有放油孔的,放油孔在底部

网友:
刀杆旁边那个油箱加满后肉眼都能看见下降,说明那里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