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3mm厚的板,边线法兰折出来 怎么不一样

楼主(2020-05-26):
同样是3mm厚的板,边线法兰折出来 怎么不一样

网友A:
看着给定深度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想说的是板厚不一样。。。。。。。

网友(点评):
那个深度和高度和长度是一个意思,边线法兰不能单独设置厚度的

网友B:
什么不一样?

网友C:
用14版的,可以啊

网友D:
第二张图的法兰基体应该是用转换到钣金得到,转换到钣金有个选项是否保留原来的实体,如果选了那么这里实际就是2个实体了

网友(点评):
转换到钣金可以单独设置厚度

网友E:
边线法兰的厚度和基体的厚度只能是一致的,用转换到钣金的话,钣金只是留了一个平面尺寸,厚度可以单独设置,并不是由钣金生成的边线法兰厚度会变,只是原来的实体盖住了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给定深度不一样啊

和给定深度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4版的,可以啊

我用18版的,重新画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一样?

第二张图,折弯不是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边线法兰的厚度和基体的厚度只能是一致的,用转换到钣金的话,钣金只是留了一个平面尺寸,厚度可以单独设置 ...

应该是这个问题,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图的法兰基体应该是用转换到钣金得到,转换到钣金有个选项是否保留原来的实体,如果选了那么这里实际 ...

我重新画了,又没问题了,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画了,又没问题了,好奇怪

你可能前一步操作设置了板厚,然后转换钣金时会有默认板厚,如果不注意就会出现实体和转换的钣金不同板厚
1、确认保留原来实体是不是勾选了
2、确认钣金的厚度和实体的厚度是不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