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耗气量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6):
大侠们,现在做了一个设备,用到气缸和真空发生器比较多,耗气量比较大,观察进气调压阀的压力值在设备正常工作下,都是维持在0.3-0.4Mpa,机器一关压力值就会有0.6-0.7Mpa,虽然设备也是正常运作,没什么问题,但是总是比较担心,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设备正常运转时,把压力值增加在0.5-0.6Mpa之间?设备配了一个储气罐,容量大概18L左右,是容量小了吗?

网友:
真空发生器比较耗气

网友(点评):
对,就是真空发生器很多,一动作,气压就变低了

网友:
有0.4可以放心用。当然加真空泵更好。

网友(点评):
真空泵太麻烦

网友:
还是得真空泵

网友:
耗气量太大,压力瞬间会下来。把储气罐容积增大,储气压力提高到0.7-0.8MPa。

网友:
真空发生器选型时如果只考虑成本,耗气量大的会让你无语。比如楼主说的:系统压力从6~7Bar降到3~4Bar,衰减了40%~50%。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换真空发生器了。
换真空发生器是一次性投入,毕竟压缩空气是空压机运行提供的,每天额外消耗的电能,积少成多,三个月左右的就足以把发生器全部换一遍了。

网友(点评):
什么真空发生器比较好

网友:
光解决气压的话简单,进气改成两路,真空发生器单独一路就可以了。之前我的设备就是这么操作的

补充内容 (2020-5-28 18:14):
是的,一路给发生器一路给其余气动元件,我的设备是10个吸嘴,不知道你的是多少个。一根管的流量有限,发生器开启后会因为流量导致压降

补充内容 (2020-5-28 18:16):
再补充一下,不是主进气分为两路,是接两路气进来。本质还是由于进气气管直径太小,能支持的流量有限

网友(点评):
你是说主进气分成两路,一路单独给气缸电磁阀,另外一路单独给真空发生器电磁阀 ,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进气管接两根气管进来啊?那意思就是从现场拉两根气管进来供应这个设备呗

网友:
看能耗比,耗气量:真空流量。
1:1是基础,1:2节能,1:3最理想。但如果是2:1,甚至3:1,那说明你的发生器单个用可以,多了压缩空气就供不上了。
能否放一张现场应用的照片,介绍一下真空系统,以便更好确认发生器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很多个吸嘴需要真空发生器,发生器多了,然后气压就消耗很多

网友:
现场用的真空发生器是SMC那种小白管(ZU)、小白盒还是国产的铝盒?这种发生器单个耗气量都不小,你可以计算一下同时工作的耗气量,然后看看主气路进气的流量是否够。从6~7Bar衰减到3~4Bar,明显说明耗气量太大。
以小白管为例,之前有个案子客户单个测试SMC ZU07,一对一控制吸盘抓取物料,效果可以。但实际设备是18~20个工位,现场工作时压力衰减到3Bar,抓取稳定性很差。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推荐客户使用瑞典PIAB piINLINE真空管,同规格产品相比ZU07,耗气量减半,流量翻倍,立刻改善:

上图的真空管、吸盘及配套弹簧杆均为PIAB产品,电磁阀美国Humphrey 310 高频阀。

网友(点评):
和你的工况一样啊,基本就是这种情况,用的是铝合金CV10那种真空发生器,很吵,耗气量太大,那种发生器很便宜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CV10真空发生器,真空流量最大36NL/min,但LS真空度不高。所以推测应该用的是HS或HR规格,则真空流量最大27NL/min。
耗气量多少呢?44NL/min。
按能耗比来看:1:0.6。

如果用PIAB piINLINE Micro替代,推荐照片中的Xi 规格 0122884(6-6mm插管):

真空流量14.4NL/min,耗气量7.8NL/min。能耗比:1:1.8。

相比CV-10,耗气量差异:44-7.8=36.2NL/min,折算空压机功率为0.2Kw。
按工业用电每度2元,10个CV-10发生器每天工作12小时评估,每天多花50元,三个月差不多四五千额外费用。

那么,CV-10还便宜吗?

网友(点评):
兄弟有经验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加真空泵吧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真空发生器一路气,用单独的三联件,要核算三联件的流量;动作气缸的阀片用一路气,用单独的三联件。

网友(点评):
你也有类似的设备是这样处理的呀

网友:
我们是加储气罐

网友:
加储气罐,真空发生器改用二级真空发生器或者采用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