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问题,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毛刺,卡料

楼主(2020-05-26):
咨询一个问题,哪位专业的大师能解读一下,我需要在这个空心件上冲一个16。5的孔贯穿,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毛刺,卡料等现象,料两侧厚6mm,中间空心8mm,希望大师能多指导一下,欢迎各路高手参与

补充内容 (2020-5-26 21:20):
材质是铝

网友:
钻孔不好吗?

楼主:
钻孔效率不高

网友:
什么材质?

楼主:
材质是铝

网友:
空心冲压容易材料变形

网友:
什么材质

网友A:
是不是有专门的冲孔模具?

网友B:
材料厚6mm,中空才8mm,这种结构冷冲压,连想都别想,首先就违反了冷冲压工艺的准则.

网友(点评):
老板提需求的时候会考虑这个东西符不符合工艺?

网友C:
材料是型材吗?不是的话,多长?

网友:
挑战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是型材吗?不是的话,多长?

料长370mm,距两边大概120mm左右,各冲孔贯穿,材质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专门的冲孔模具?

我就想问  冲孔模具 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厚6mm,中空才8mm,这种结构冷冲压,连想都别想,首先就违反了冷冲压工艺的准则.

........................................我的设备都已经开始干活了,怎么就违背原则了。问题是底部孔出现毛刺,有没有特别的结构能避免产生过多的毛刺

网友C:
模具搞得好一点,会改善

网友D:
这种截面可以直接拉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截面可以直接拉铝啊

........................................我问的是冲孔问题,不是型材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搞得好一点,会改善

说的就是怎么样能改善模具,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有个半圆铝型材的冲孔模,参考一下,我做的事手动(杠杆式)的

网友E:
冲孔没毛刺比较困难,增加一个去毛刺的工序吧

网友:
没有毛刺比较困难,加个去毛刺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孔没毛刺比较困难,增加一个去毛刺的工序吧

毛刺卡在凹模里面了,怎么能加去毛刺的工艺呢,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刺卡在凹模里面了,怎么能加去毛刺的工艺呢,能给解释一下吗

手动反倒角刀

楼主:
我的设备是自动的,只需要把半成品成批量放上以后就自动推料、冲孔、再推料收集的过程

网友:
能有几张现在冲压出来的照片就好了,大家就不会无的放矢的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是自动的,只需要把半成品成批量放上以后就自动推料、冲孔、再推料收集的过程

不太容易完成

楼主:
已经完成了,就是冲孔的时候型材下孔毛刺大,容易卡料。想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控制毛刺

网友F:
量多吗?量多去开模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多吗?量多去开模做吧

量大,一天得出7、8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大,一天得出7、8千件。

兄弟  有CAD图纸吗?  把你们的技术要求写进去   可以考虑外包给我们做。

网友G:
如果在中控空部分增加一个工装(材料硬度要明显大于铝材硬度),填充中空空间,工装在需冲压处预留出冲压空间,这样内部中空部分在冲压时应该变形会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在中控空部分增加一个工装(材料硬度要明显大于铝材硬度),填充中空空间,工装在需冲压处预留出冲压空 ...

我设备模具结构和你说的一样。生产过程中出现经常卡型腔锁芯的情况,而且锁芯还经常断。。。。。。。

网友:
中间过渡板开4个φ16.5的孔,过渡板一头加一个气缸,单层孔冲完以后气缸拉出漏料,在进孔冲压下层以此循环,过渡板需左右侧板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备模具结构和你说的一样。生产过程中出现经常卡型腔锁芯的情况,而且锁芯还经常断。。。。。。。

如果做成类似这样的剖面结构,分体式的,应该可以解决你说的脱芯困难的问题。部分面可以适当地做成斜面,相当于一个拔模角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设备模具结构和你说的一样。生产过程中出现经常卡型腔锁芯的情况,而且锁芯还经常断。。。。。。。

在冲压孔位置,可以以冲压孔圆心位置,一分为二,做成左右两部分,从两侧分别插入中空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冲压孔位置,可以以冲压孔圆心位置,一分为二,做成左右两部分,从两侧分别插入中空空间

谢谢您的提议!!!!!这个方法适合冲单孔,我的半成品产品长度380,左右两孔相距320,好像分成两部分不可以吧,而且左右两孔不是按照中心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