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硫会使不锈钢304材料生锈吗

楼主(2020-05-26):
请教,二氧化硫会使不锈钢304材料生锈吗?

网友:
会生锈,温度,水等环境条件呢?

网友:
304不锈钢SO2气体遇到湿度大的环境会不会生锈不好说。湿度大会形成弱酸,会产生腐蚀。

网友:
资料显示低温下(不大于650°C)二氧化硫对不锈钢腐蚀很小,高温下因为SO2会破化不锈钢表面的致密氧化膜(这层膜是不锈钢耐蚀的原因),所以耐蚀性降低
https://wenku.baidu.com/view/166bd30f55270722192ef7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