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挤压M2.5螺纹时,螺纹孔老是滑丝,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5-26):
工厂大量使用M2.5~M5的小螺纹孔,以前都是采用ST孔+钢丝螺套的方式加强螺纹强度,但镶嵌钢丝螺套比较麻烦,而且成本高。去年开始使用挤压丝锥加工。但M2.5、M3螺纹牙在装配时老是滑丝。
     采用钻攻中心加工,M2.5挤压丝锥底孔一般控制2.3±0.02,乳化液润滑

补充内容 (2020-5-27 08:40):
因为我们孔位置靠边,采用的是加长定制挤压丝锥。在攻丝的时候没控制好?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把螺钉换了,比如可以尝试用自攻螺钉。

网友B:
2.3±0.02?这精度厉害!有这本领,检测下螺纹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钉换了,比如可以尝试用自攻螺钉。

自攻螺钉可能产生铝屑,我们要求的是机箱无屑,怕影响机器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0.02?这精度厉害!有这本领,检测下螺纹情况啊

怎么检查螺纹情况?我们螺纹加工完后就用螺纹通止规检测。。

网友:
2.3底孔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剖开来分析啊。不知道是啥铝合金,感觉底孔偏大了

网友:
有个旋合长度的问题。要保证螺钉的规定扭矩而不破坏螺纹,对旋合尺寸有一定要求,钢件是1.0-1.2倍,铜件是1.0-1.2倍,铸铁件是1.2-1.5倍,铝合金件是1.8-2.2倍。也就是旋合M3的螺钉,想达到规定扭矩,铝合金件的厚度至少要5.5厚,你这板厚,明显低于了。

网友C:
换丝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丝锥试试

考虑结合形式,唯一解决办法你也不想用,那就只能从结构上入手赶紧。 为何非要在螺纹上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