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轴承法兰加工工艺

楼主(2020-05-27):
讨论一个高精轴承法兰加工工艺材料QT400,工艺无非车削+磨削,但难点就在于磨削上。
精度要求较高,最好使用万能外圆磨床,直接两道序精磨出来,端面、外圆、肩面一次装夹磨出
估计国内能满足这样尺寸、这种精度要求的机床不太多,大家有没有见过能满足加工精度的方案或设备?

网友A:
这是哪家教出来的设计人员,还难点在磨削上。当然难,你这图,退刀槽都没有,砂轮能用么?况且你这图纸哪地儿装轴承的?没看出来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退刀槽都有的,草图没画出来。重点在相对形位要求上,基准A和B处装轴承

网友(点评):
做这种精密件,既要有顶级设备,也要有最佳的工艺。我厂擅长解决这类机械疑难问题。 微信联系,帮你搞定: LXTX67689

网友:
缺少镗孔的退刀槽和砂轮越程槽,理论上是加工不出来的。

抛开上面的问题,这个尺寸大小,却给了一个比较神奇的跳动范围……嗯……一言难尽。

网友:
汗,哪个大学毕业生也不至于搞这个啊。
形位公差方面:
∅240的尺寸精度,那得h3。全跳动0.004,你能告诉我你这要求是几级精度吗?
结构方面:20的肩面厚度,你要闹哪样?∅340,∅240,那个肉厚就50了,你这里搞个20,什么考虑?
跳动要求的∅340那里法兰面面,你又跟里面避空搞了个共面,避空那里没标尺寸,想来没什么要求,错开吧,看着难受。

网友(点评):
小兄弟,也许楼主的并不奇怪哦 光学行业和IC引线框行业,这种精度,稀松平常。 楼主如果需要,此件我帮你搞定 微信: LXTX67689

网友B:
0.004这公差漂亮,问一下是造火箭吗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这是要造去另一个星球的飞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4这公差漂亮,问一下是造火箭吗

装机床主轴,转速大几千转每分,图纸要求,没办法

网友:
机床主轴公差也不会H4,机床主轴最多也就5级公差,你公差标得再高也没鸟用,轴承、装配不行也白标

网友C:
这个0.004的跳动是用什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0.004的跳动是用什么测量的?

蔡司三坐标,辅助磨床自检结果

网友D:
轴承端面一般标圆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端面一般标圆跳动

图纸标法倒没问题

网友(点评):
反正精度已经那么高了,再高点也无所谓

网友:
能回答就回答,回答不了就闭嘴,最讨厌这些阴阳怪气的人,总以为自己很牛逼,居高临下的审视别人,好像谁生下来就是天才的似的,加工难归难,但是标准里面既然有2级3级精度,说明还是可以达到的;再说永远在停留在现有加工水平上,不提出新的加工精度要求,怎么进步?有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进步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明白人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层主有理,看他们这些就是在卖弄, 谁没经历过刚毕业啊,你从你妈肚里出来全都懂啊?

网友E:
0.004的跳动,根据MSA测试原理,检测的精度为标注的1/10,那么检测的精度要0.0004的工具,能达到?

网友(点评):
难是难了点,常规手段肯定不行,但是肯定能检,要不然做为计量器具的00级量块和精度u级的三坐标怎么检?

网友:
至于嘛,同伙们,发个图,请教下,这么多人喷,过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家教出来的设计人员,还难点在磨削上。当然难,你这图,退刀槽都没有,砂轮能用么?况且你这图纸哪地 ...

阴阳怪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阴阳怪气

怪头怪脑,那不是张垃圾图纸是什么,忽悠小学生?你不服气?说的就是你这种专业搞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04的跳动,根据MSA测试原理,检测的精度为标注的1/10,那么检测的精度要0.0004的工具,能达到?

对常规精度来说是这样,具体到3-5um级别就很难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头怪脑,那不是张垃圾图纸是什么,忽悠小学生?你不服气?说的就是你这种专业搞信息的

朋友,这只是手画的草图,主要尺寸和精度要求表示出来了,真正零件比这复杂的多,看明白就好
不要纠结图纸,这里只讨论加工方法

网友G:
一般万能外圆磨床应该不适合这么大零件的超精密加工,常见万能外磨内圆磨头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
首先看零件尺寸,要求机床加工范围起码直径500mm,深孔400mm,超过200,对于也算深孔加工了,当然由于孔大,对磨头和接长杆刚性还能接受。但是这一类大直径的深孔内圆磨就少了。内外加工,那得起码是内外圆复合磨床,这类机床都是内外磨进给往复都是分开的,大规格的机床用的少市场没开发价值。
另外,内外两个肩面的方向,对机床结构影响挺大的,装夹方式也很有影响。

网友H:
这种搞不好要用开发专机高精密级磨床来加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这只是手画的草图,主要尺寸和精度要求表示出来了,真正零件比这复杂的多,看明白就好
不要纠结图 ...

你轴承端面跳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搞不好要用开发专机高精密级磨床来加工了。

不用专机,现在就用的高精度通用的的万能外圆磨床做的,只是想讨论下大家有没有别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轴承端面跳动多少呢

不了解,加工车间的任务是照图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了解,加工车间的任务是照图加工

所以说是垃圾图纸嘛,你轴承端面跳动要是14级的,这图纸搞给谁看呢?我说是的垃圾设计人员,从头到尾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万能外圆磨床应该不适合这么大零件的超精密加工,常见万能外磨内圆磨头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
首先看零件 ...

对,现在用的就是进口的万能外圆磨床,会有超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是垃圾图纸嘛,你轴承端面跳动要是14级的,这图纸搞给谁看呢?我说是的垃圾设计人员,从头到尾都是 ...

这是机械加工版块,讨论的是制造工艺,不要抓住图纸不放;
另外你觉得要求高,不代表做不出来,产品早已经批量生产了
讨论技术,少点戾气,否则啥都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机械加工版块,讨论的是制造工艺,不要抓住图纸不放;
另外你觉得要求高,不代表做不出来,产品早已 ...

做工程的不抓着图纸抓啥呢?我没说你做不出来,咱大国工匠有啥做不出来的。手工研磨也能磨出来。加工版块?一张加工不出来的出纸,加工版块?我说你没退刀槽,你说有。已经批量加工出来了,你拿张错图纸讨论啥呢?错就是错,找什么借口。

网友:
这两个全跳动确实难磨

网友(点评):
蔡司三坐标的分辨率最小的也就3为小数吧,测这个不准确度太高了吧

网友(点评):
是的,接近极限,海克斯康有款高精密三坐标设计精度0.4um,估计是常规工业应用的极限了

网友(点评):
现在世界上行最高的三坐标1-1.5μ的精度是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