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问一下社友们一个画图的问题

楼主(2020-05-27):
因之前的问题问的不好,重新问一下,请问有能解答疑惑的小伙伴吗?

网友:
新手表示没看懂你画的啥

网友(点评):
好吧,之前也说我问的问题不清楚,也许我这次问的还是不太清楚吧

网友(点评):
不过以我简单理解就是以初始位置画一个30的圆,然后在圆上再找一点为圆心再画轨迹。期待大神解惑

网友(点评):
好希望有人能解惑,可惜有人解惑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A:
条件不充分:以什么样的运动规律移动30MM?
初始加速度是多少?有速度稳定阶段吗?速度是多少?最后怎样减速?
就是说,运动件运动30MM期间,(行程—时间)曲线你(定下来)设计好了吗?如果速度很低,不考虑冲击。你使用匀速运动,那么,凸轮槽就是个线性的极坐标曲线:升程随转角线性增加!

网友:
看字体和笔芯,楼主是女工程师吧

网友(点评):
好吧,没有认真写字,也许字能写的好看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充分:以什么样的运动规律移动30MM?
初始加速度是多少?有速度稳定阶段吗?速度是多少?最后怎样减 ...

运动匀速就可以了,就是比如摆杆从左旋转到右边,此时推杆从0到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充分:以什么样的运动规律移动30MM?
初始加速度是多少?有速度稳定阶段吗?速度是多少?最后怎样减 ...

使用匀速运动,那么,凸轮槽就是个线性的极坐标曲线:升程随转角线性增加!
那这个该怎么弄出来啊?
以前在学校就是学习手画,就是一个皮毛,不知道怎么在solidworks里弄出来...

网友B:
已知条件不足,没给出转角、角速度、定位点、尺寸等等要求,只能简单出个示意图。直槽是最简单粗暴的,如果要控制角速度的话,需要改成对应的曲线槽。根据回转中心、尺寸、强度要求等,才能确定槽初始点和终止点的具体位置……总之很麻烦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条件不足,没给出转角、角速度、定位点、尺寸等等要求,只能简单出个示意图。直槽是最简单粗暴的,如果 ...

不知是否可以用solidworks motion来解决?还是用其它法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动匀速就可以了,就是比如摆杆从左旋转到右边,此时推杆从0到30mm。

凸轮摆角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是否可以用solidworks motion来解决?还是用其它法子

类似上图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摆角大小?

180度 老外是这么画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用solidworks motion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度 老外是这么画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用solidworks motion弄出来

在solidworks里把推杆和摆杆孤立出来,截个图片,发上来。

根据描述和图片看,在摆杆摆动过程中,推杆是做直线运动的。把推杆的直线方程能确定出来吗?

网友:
做个excel表格,第一列是0-180,第二列是升程,每次递加30/180
假设凸轮基圆半径为30
X=(第二列+基圆半径)*SIN(PI()/180*第一列)
Y=(第二列+基圆半径)*COS(PI()/180*第一列)
数据如下:

转角升程XY
0
0.000000
0.000000
30.000000
1
0.166667
0.526481
30.162072
2
0.333333
1.058618
30.314855
3
0.500000
1.596247
30.458201
4
0.666667
2.139199
30.591964
5
0.833333
2.687302
30.716003
6
1.000000
3.240382
30.830179
7
1.166667
3.798261
30.934355
8
1.333333
4.360757
31.028399
9
1.500000
4.927686
31.112183
10
1.666667
5.498859
31.185579
11
1.833333
6.074086
31.248465
12
2.000000
6.653174
31.300723
13
2.166667
7.235926
31.342237
14
2.333333
7.822141
31.372895
15
2.500000
8.411619
31.392589
16
2.666667
9.004154
31.401215
17
2.833333
9.599538
31.398673
18
3.000000
10.197561
31.384865
19
3.166667
10.798010
31.359699
20
3.333333
11.400671
31.323087
21
3.500000
12.005326
31.274944
22
3.666667
12.611755
31.215190
23
3.833333
13.219737
31.143748
24
4.000000
13.829046
31.060546
25
4.166667
14.439457
30.965516
26
4.333333
15.050743
30.858596
27
4.500000
15.662672
30.739725

。。。。。。。。。。

167
27.833333
13.009669
-56.351069
168
28.000000
12.058878
-56.732561
169
28.166667
11.098723
-57.097981
170
28.333333
10.129477
-57.447119
171
28.500000
9.151416
-57.779768
172
28.666667
8.164822
-58.095727
173
28.833333
7.169980
-58.394799
174
29.000000
6.167179
-58.676792
175
29.166667
5.156715
-58.941520
176
29.333333
4.138884
-59.188800
177
29.500000
3.113989
-59.418457
178
29.666667
2.082337
-59.630319
179
29.833333
1.044236
-59.824220
180
30.000000
0.000000
-60.000000

把181个(X,Y)的坐标求出来,做成个数据文件,导入到三维软件里行程曲线,这个曲线就是凸轮槽的中心线。

网友(点评):
谢谢,感觉差距也许太大了,都看不懂,算了,我还是放弃挣扎了...

网友:
兄dei:匀速升程曲线是凸轮里最简单的了!魍者归来元帅的那个图类似函数曲线,更复杂。
不会要硬啃!重新拿起零件设计的书!

网友(点评):
谢谢,终于看懂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感激的话比较好。。。。

网友(点评):
互相交流,不需要感激。太客气了!

网友:
十楼的曲线图是对的,能分解出来就OK。

网友:
看看这玩意,我觉得挺像的http://www.cmiw.cn/thread-1011803-1-1.html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B:
类似上图这种方法

中心偏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