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径18.74每寸16牙螺纹,尺寸代号是什么?

楼主(2020-05-27):
一螺纹,外径18.74(实际测量),每寸16牙螺纹,55度,在管接头上,
请教,该螺纹的尺寸代号是什么?哪里能查到?

网友:
GB/T7306-2000

网友(点评):
GB/T7306 没有16牙的

网友:
你测量出来的尺寸与美制3/4-16UNF螺纹很接近。不过这种螺纹牙型角是60度。

网友:
美制应该有标准可以查出来,大径是多少?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28 20:05美制应该有标准可以查出来,大径是多少?
3/4—16UNF的外径应是19.05(我手里没有美制螺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