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翻转机油缸抖动

楼主(2020-05-27):
请教,翻转机在翻转到接近竖直位置时,出现剧烈的抖动,液压系统上已经加了背压阀;在空载状态时背压阀的压力调高一样出现剧烈的抖动;

网友A:
液压图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图晒一下

网友A:
【竖直位置】应该是机构受力变化的一个临界点,可以尝试在回油侧加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直位置】应该是机构受力变化的一个临界点,可以尝试在回油侧加节流阀。

是的,接近竖直的时候负载变成拽着活塞杆的力;回油侧加过节流阀,也会抖动,换成背压阀后也会抖动;背压阀与节流阀还没有在一起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接近竖直的时候负载变成拽着活塞杆的力;回油侧加过节流阀,也会抖动,换成背压阀后也会抖动;背压 ...

可以尝试一下。

背压回路(平衡阀充当回油背压阀)的设计禁忌之一,就是——避免执行机构负载突变导致冲击(强烈的振动)。解决办法就是在平衡阀出油(回油)管路中增加节流阀

网友:
竖直位置抖动可能是力的方向在那个位置发生了变化,那一瞬间力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切换。

网友(点评):
有点意思,

网友B:
学习了,敢不敢用差动^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敢不敢用差动^_^

液压缸在负负载状态时抖动的原因压力、流量的不稳定造成单向阀、背压阀的时开时闭。差动的话可能会加剧不稳定

网友:
储油箱内油位低于最低油位;液压系统内有空气存在;供油泵的补油泵损坏或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