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出工程图的时候,形位公差的箭头和尺寸的箭头能不能自动重合

楼主(2020-05-27):
请问下出工程图的时候,形位公差的箭头和尺寸的箭头能不能自动重合?现在都是手动的拖动,也无法重合的很完美。我是2015版本的,谢谢。

网友A:
形位公差拖到尺寸里面,在拉出来

网友B:
点一下标注的尺寸,再标注形位公差,尺寸可直接标在形位公差的方框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位公差拖到尺寸里面,在拉出来

谢谢您的指导,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一下标注的尺寸,再标注形位公差,尺寸可直接标在形位公差的方框上面

谢谢您的指导,搞定了。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手动调节。

网友C:
请不要这样标准垂直度,图纸拿到车间要被人骂的。

网友:
你垂直度的精度也太高了吧,加工不出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不要这样标准垂直度,图纸拿到车间要被人骂的。

谢谢,这个图纸我是把以前的旧图纸拿来修改的,底下这部分的公差是以前人定的。我也是新手不太懂这个,请问这个公差是不是应该查表来定啊。谢谢

网友(2020-08-05):
垂直度公差可以查表做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