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

楼主(2020-05-27):
对Q345R钢板进行纵缝的埋弧焊时,使用SJ101焊剂和H10Mn2焊丝,所得埋弧焊缝进行零下-20度的低温冲击试验,在焊接条件均相同的条件下,所得冲击吸收功相比使用HJ431, HJ350焊剂的埋弧焊缝冲击功要高出不少,出现这个现象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尽量详细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
焊剂和焊丝的选择符合等强度原则,根据熔敷金属的化学成份与母材金属化学成份相当。
这个问题等社区里专业的焊接工程师来解释。

楼主: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NB/T47015-2011《压力容器焊接规程》标准中对常用钢号推荐选用的焊接材料,其中对Q345R低合金钢推荐的埋弧焊焊丝为H10Mn2,配套焊剂有HJ431、HJ350、SJ101三种。其中焊丝为H10Mn2+SJ101焊剂进行Q345R低合金钢板的纵缝埋弧焊,所得焊接接头的零下-20度的低温冲击吸收功最大,强度也较高,出现这个现象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尽量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就是这样焊剂不太适用于生产,可以大批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