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知道法兰A305是什么材质呢

楼主(2020-05-28):
着急使用  又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法兰可以使用很多材质,看您的具体使用工况,如:钢制、铸铁、铸钢、塑料(abs、upvc、pe)等等。如果是ASTM的材质标准,A305已经被ASTM A615 / A615M替换,ASTM A615 / A615M是G60级低合金螺纹钢

网友A:
不锈钢的法兰好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法兰好不好做。

不锈钢的法兰很常见。

网友:
管接头的法兰接头通常都是不锈钢的,这类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