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把零件用名称表示

楼主(2020-05-28):
SolidWorks 怎么把零件用名称表示,生成的工程图    自动用料号表示;工程图都是和零件名称不相同的,怎么做呢

网友:
不懂你表述的什么意思

网友:
做下自定义属性,图纸链接下就行了

网友:
把工程图名链接到文件名

网友A:
在零件属性里面,自定义名称,代号填好,SW自带工程图模板会自动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零件属性里面,自定义名称,代号填好,SW自带工程图模板会自动显示的

兄弟,麻烦给个步骤看看

网友:
最好是名称能对的起来,否则后续不好处理。

网友:
在属性里面取消与“文档属性“中制定的图纸相同框里的勾号就可以了

网友:
自定义属性

网友:
论坛里搜索图号分离,有方程和宏来应对自动把名字和图号分离并且填入到属性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