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2020-05-28):
当各位遇到底盘和底盘上轴直径差别较大又必须用这种结构时,一般怎么更改结构呢?是做成分体的用螺栓紧固,还是焊后再加工?

网友:
螺栓紧固无法保证同轴度,通常都是焊后加工

网友:
焊后加工

网友:
大批量的话模锻+后期加工,小批量的话就是焊接+后期加工,样件的话就直接车。

网友:
在底盘上钻个孔,然后把轴插入焊接,强度就没问题了

网友:
焊接后加工,保证同心。

网友A:
具体看精度和强度:
台阶定位+螺纹锁紧(也可以考虑二次加工)
台阶定位+焊接+加工
模锻(铸造)+加工

网友B:
要我就会盘上作精孔,轴上作轴颈配合,进行定位。盘和轴用螺钉联接。
至于焊接,焊后变形会更大,得时效,去应力后才能再加工,并且因为变形的关系,盘的所有面都得重加工一次。
那么分开的,如果靠定位精度达不到所谓的要求,完全可以锁死后再按焊接后的方式,夹轴再把盘加工一次,但明显好加工得多(焊后冷却不匀,加上变形,吃刀量不均,费刀)。这么一想,你还会焊后再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精度和强度:
台阶定位+螺纹锁紧(也可以考虑二次加工)
台阶定位+焊接+加工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我就会盘上作精孔,轴上作轴颈配合,进行定位。盘和轴用螺钉联接。
至于焊接,焊后变形会更大,得时效, ...

回复很详细,谢谢解惑

网友:
在大圆盘上设计定位止口,轴与定位止口小间隙配合,然后焊接,最后加工。

网友:
要看你的使用要求,分体制造成本低,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焊接后再加工就能保证同轴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