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自动焊接

楼主(2020-05-28):
各路大神,请教一下,机械手自动焊接,哪种款式型号好用,主要用来焊接机架

网友:
一般六轴足够用了吧,之前有看到此类视频,是用的安川机器人,具体型号就不清楚了

网友:
焊接机械人好多品牌,看个人需求,有安川,库卡,abb,发那科,松下等等

网友:
安川,那智便宜,OTC是专门做焊接机器人的

网友:
OTC咯,整套焊接系统

网友:
松下的机器人可以,焊机和机器人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