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接头和圆弧板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20-05-28):
有谁知道:螺纹接头和这个圆弧板是如何连接的?是焊接而成的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啊?

图片1

图片1

网友:
好歹拍个正面和背面啊

网友:
应该是压铆之后再折弯

网友A:
圈上有孔就是压铆,没有就是点焊(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么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上有孔就是压铆,没有就是点焊(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么叫)

圈上没有孔,螺纹里面是盲孔,不通;不知道到底是哪种工艺。。

网友:
碰焊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应该是电阻焊

网友:
是502

网友(点评):
哈哈哈很有可能

网友:
焊接的吧,其他连接方式,当经常拧螺纹,接头会松。

网友:
焊接可靠一点。

网友:
看不出来,破坏一下看看,另外你经常熬夜吗?手指没有月牙

网友(点评):
不想当神医的护士不是一个好工程师

网友:
一般为压铆工艺

网友:
碰焊,也点点焊

网友:
一般就是铆接和焊接两种可能

网友:
点焊而成,那个螺母其实就是凸焊螺母,我们汽车行业经常用到的。

网友:
压铆螺母
电子电气控制板上多用

网友:
铆焊结合工艺

网友:
碰焊,学名电阻焊

网友:
应该是铆接。

网友:
拉铆钉,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