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磨R角修削量很大,才能全磨到,设置不正确?

楼主(2020-05-28):
修磨R角修削量很大,才能全磨到,设置不正确?

模具使用一段时间后,R角有轻微磨损。重新修复R角时,端面和内径要磨十几丝才能全磨到R角。怀疑磨床有问题?参数设置不正确。
0度刀头对工作零位0.1毫米时。转90度也是0.1毫米。砂轮直径37.6毫米,与实测相合。如附件图。
请各位老师指导下。
为什么要磨十几丝才能全磨到R角?那里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R角为1.78毫米。端面起始点和内径起始点都以实际磨到开始。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能用眼睛看到的轻微磨损就是0.1mm,所以磨掉0.1mm才能完全磨削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