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微孔如何加工?

楼主(2020-05-28):
如图示,0.7mm孔,深4.5(深径比:6.4)材料SUS304。用何种工艺加工好?有经验的高手详细一下具体参数和注意事项。

网友:
这个孔好打 我有刀具  前段时间风靡一时的0.2  0.25 0.3孔 都没问题

网友:
0.7mm的孔,孔深4.5,还没到10倍径,直接钻就行,钻头选用含钴的材质

网友:
0.7很好加工吧,

网友:
0.7的钻头,我这边有,有效刃长4.5mm,可以加工到5.6mm,公差0.004mm,n4094-12738,f0.004-0.01

网友:
用高钴钻头,加工不锈钢注意合适的转速进给

网友:
“电火花是微孔加工的重要组成部分,电火花微孔加工技术随着微机械、精密机械、光学仪器等领域的不断拓展而得到广泛的关注。

网友(点评):
请教前辈,电火花的效率是不是有点低?与钻孔比较有优势吗?

网友:
打孔机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