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剖视图,是一个方槽R2的圆角

楼主(2020-05-28):
帮看下,这剖面图的倒角是什么意思?第一次看到这种倒角,圆弧和边不一样视图,标注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方形的槽,四个角的圆角R2

网友A:
应该有3D文件吧,测量一下3D数据上的尺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3D文件吧,测量一下3D数据上的尺寸呢

有就不会问了,这,有没有见多识广的?

网友:
看不懂,把整张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看不太明白,感觉像是故意把R角位置的倒角故意加大,可能是为了方便别的工件与之配合吧

网友:
只有一个局部视图,想不出结构是啥样子的。

网友:
你这个发个这玩意,的确要大神才懂,我这菜鸟最起码三视图吧

网友:
就那么一个小角落,看不明白,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就要尽量提供多点信息

网友:
根据图和描述,大概是方孔(槽)四边倒角,其中2条边倒C0,2,2条边倒C0.3

网友B:
这是投视俯视图的原因,这种R角投出来是有曲线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投视俯视图的原因,这种R角投出来是有曲线效果的。

谢谢,客户说倒角就好,不重要..........我也是服了,其实就一个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