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丝杠传动时单向卡阻?

楼主(2020-05-28):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正反梯形丝杠传动,两端向外很顺畅,往里就有点卡阻了?丝杠旋转用手摇的,不带负载。

网友:
不专业的回答!考虑丝杆有大小头 我们做滚珠丝杆有这种情况!梯形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A:
你那个上下光轴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上下光轴是怎么连接的?

上面直线轴承,下面润滑铜套

网友(点评):
可能就在铜套这里了,这种结构你把铜套换为直线轴承就好了,铜套的长径比应该不够

网友:
上面是什么负载,上面那么粗的导向轴,有螺杆了下面还加一根导向轴,而且导向轴承还不一样

网友:
要看全图,无负载的话,就是自重了

网友:
梯形螺母松开,移动是否自如?

网友:
问题在铜套。铜套短,并且偏置,直线轴承有较大间隙。画一下受力图就明白了。

网友:
不是要看图纸吗?中心距公差给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你中间那块板的孔和两端板孔的误差造成的

网友:
吧丝杠和中间板拆了试试轨道顺畅吗

网友B:
两端因为离固定块近,两轴的中心距如果有偏差会被硬别住,这样阻力会很大,当运行到中间位置导柱卡的不紧,就会感觉松一些,说到底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精度要求高不高,我就随便发表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觉得上下两根光轴上都用法兰直线轴承,中间的螺母不要刚性锁死,三根轴都做到平行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因为离固定块近,两轴的中心距如果有偏差会被硬别住,这样阻力会很大,当运行到中间位置导柱卡的不紧, ...

实际情况是,往一个方向一直都很顺畅,往另一个方向就有点卡。如果是某个点阻力大,应该两个方向运行时都会感觉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精度要求高不高,我就随便发表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觉得上下两根光 ...

中间螺母不刚性锁死?具体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感觉是你的光杆卡滞,但是我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