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0打包功能(Pack and go )中选择/替换怎么点击没反应

楼主(2020-05-28):
如图问题,求解,安装了2020 sp0 版本打包可以,但不能重命名了?

网友A:
谁告诉你选择/替换里有重命名功能了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又没有这功能的呢?保存到名称那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保存到名称是在打包界面直接点选就可以,不需要选择/替换,选择替换功能只是类似word的查找功能

网友B:
直接在这个界面单击要更名的零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选择/替换里有重命名功能了

之前用过的版本都习惯打包更改零件图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这个界面单击要更名的零件就可以

点击不了单个零件

网友(点评):
是左键双击零件的保存到名称那一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我还没试过,感觉没18版好用

网友:
我发现好多人都说20的不好使,是不是SP5没出来的缘故

网友:
不用试了,SP0的版本就是不能用这个功能,换成SP2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在百度查了好久没找到答案。自己试了半天发现只要窗口不开最大化就可以了。感觉是破解版的一个bug。

网友(2020-11-25):
是分辨率的问题把分辨率调到1920×1080就好了

网友:
是分辨率的问题,用1920×1080的分辨率就可以,比如用2560×1080的分辨率就不行,应该是软件的BUG

网友(2021-01-13):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6778991
这个问题sw2019sp5.0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