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固定座可以反装吗?

楼主(2020-05-28):
今天在一台设备上看到丝杆固定座是反装的,这样安装可以用吗,有什么优缺点,请大侠们指点!

正常安装

正常安装

反装

反装

网友:
固定座就是个支撑座,只要不影响其他零件的安装尺寸,就没啥影响。

网友:
硬要解释的话可能是往一侧运动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力。安装使用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轴向受力,轴承有可能掉出来,因为外端有可能用的是卡簧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不会掉出来,这个固定座可以承受轴向力(正反都可以)

网友:
我想请教认为“反装”了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点评):
怎么个反法?没懂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轴承没反就行拉

网友:
固定座内部是轴承,就是起个支撑丝杆的左右,外观上设置了正反,实际安装都没影响

网友:
里面就是成对角接触轴承外圈固定在座子上,你需要做的就是螺杆和螺母固定在内圈上,反装不影响使用

网友:
话说这个是通用标准件吗?里面轴承结构固定吗?为何一个模型就看出来正装反装,既然是固定座,想必这个座子可以前后轴向固定,限制轴向移动,何为正何为反?最多也就是座的孔肩限制一个方向,压盖限制另外一个方向而已

网友:
如果对丝杆进行预拉的话,尽量考虑正向安装。

网友:
图上所示的正反装都不影响实际使用的,只不过是空间上的分布问题。

网友:
滚珠丝杆一般用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背靠背安装,可以承受双轴向受力。

网友:
这里面是两个背靠背的轴承反装应该可以,但是轴承压盖的螺栓受力

网友:
可以试试看,如果反过来丝杆另一头能正常安装在支撑座里面,就可以正常使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