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6 镜像有问

楼主(2020-05-28):
问题如图片描述

我通常做镜像零件的时候,直接使用的是装配里面的镜像可以获得一个零件

但是这个零件我们没有办法重新,编图号和命名  (公司有规定,镜像零件要重新出图)

今天发现了这个操作  123零件 是绿色圈住零件的镜像体, 这个零件是可以独立的
当我修改 绿色圈住的零件时,123是会跟着变动

想请假大神一下,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补充内容 (2020-5-29 10:11):
我想要了解的,这个装配体里面 123这个零件时怎么生成的,不是重命名这个问题。
这个装配体里面,123这个零件时,有单独的装配关系, 且建模关系是与绿色圈起来的零件对称的。
修改绿色圈起来的零件,123会跟着变

补充内容 (2020-5-29 10:12):
123,这个零件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A:
镜像,然后打开镜像产生的零件,另存就可以在外部保存这个镜像文件,另存时可以改名,并且保留与原镜像的关联
镜像默认是虚拟文件,保存在装配体内部,所以默认情况在外部找不到镜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然后打开镜像产生的零件,另存就可以在外部保存这个镜像文件,另存时可以改名,并且保留与原镜像的关 ...

网友B:
可以重新命名对称的零件的

网友C:
如果涉及到镜像实体还要修改,最好另存再修改,不然,这个动那个也跟着动,把原来的零件改了都不知道。另存虽然麻烦一些,但是相对可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涉及到镜像实体还要修改,最好另存再修改,不然,这个动那个也跟着动,把原来的零件改了都不知道。另存 ...

可以断开与原零件的链接呀

网友:
镜像零件与原零件是有附属关系的

网友A:
特征更改名称,左键单击选中特征,1、2秒后再单击左键,就能进行特征零件名称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重新命名对称的零件的

我想要了解的,并不是重命名的问题啊
重点是,生成了一个独立的123零件建模,但不是使用装配体命令里的镜像命令

想要了解的是:123这个零件是怎么来的,怎么设置生成

能独立插入装配图,又能与绿色圈住的文件,有对应的对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重新命名对称的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涉及到镜像实体还要修改,最好另存再修改,不然,这个动那个也跟着动,把原来的零件改了都不知道。另存 ...

我只是想了解 123这个零件怎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更改名称,左键单击选中特征,1、2秒后再单击左键,就能进行特征零件名称修改了

我的主题是想表明123怎么生成的,谢谢

网友D:
镜像时断开与原有零件的链接就好了啊。那就是一个单独的零件了,就可以改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像时断开与原有零件的链接就好了啊。那就是一个单独的零件了,就可以改名了

但是我拿到的这个3D的装配体,123 是一个独立的零件,没有断开对应关系,我修改绿色圈住的“主梁” 123是跟着变的
我想要的就是这样子

这里我想他是新建了一个零件,然后插入了这个镜像零件,建模顺序能看的到,但是我在文件夹里,没有看到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说的什么,在装配体里镜像就可以了

楼主:
你要把那个123的文件夹,放开,才能看到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您的重点是为了最终出图,还是为了模型?

为了最终工程图的话,2016工程图中标注完视图后,复制一张工程图,然后点击“镜向”;
如果是零件的话,在装配体里镜像文件,然后做为配置的方式保存。

个人体会 尽量还是少使用镜向功能,特别是装配体镜向,然后还要对镜向后的装配做“柔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要把那个123的文件夹,放开,才能看到你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零件不是在装配中镜向,而是是在零件中镜向成新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重点是为了最终出图,还是为了模型?

为了最终工程图的话,2016工程图中标注完视图后,复制一张工程 ...

一个是工程图,一个是BOM清单,装配体里面的镜像零件确实不怎么好用
工程图里面视图镜像,我找了一会,没找到选项在哪里,请赐教。是16的版本

http://www.cmiw.cn/thread-1010527-1-1.html 19的说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零件不是在装配中镜向,而是是在零件中镜向成新零件的。

跟顶置的层主操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