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套的重载设备上的应用

楼主(2020-05-28):
胀紧套在重载设备上的应用普遍吗?一个结构需要连接直径为800的耳轴,想用大型胀紧套连接耳轴,代替耳轴与其它构件间的焊接,不知道是否可行。
以前用过胀紧套,内径在80mm以下,大型的胀紧套没有用过,哪位仁兄有使用大型胀紧套的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
个人习惯用花键

网友:
这个谁的经验都不管用,这种重载或是大型设备,你更改重要结构方式是需要做试验验证的。没有参数,不好做建议。原则上,焊接与胀紧套联接属于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联接。一个整体,一个分体。常规经验中是不能代替的。

楼主:
建议很中肯,谢谢
因为轴的直径很大,轴孔采用现场镗孔的方法,镗完后装耳轴,再对耳轴焊接固定。查了一些资料,比如炼钢转炉托圈采用这种方案。
这种方案的缺点是,对耳轴焊接,会产生变形,影响耳轴同轴度,同时还涉及不同牌号钢种的焊接。
如果用胀紧套,是不是就简单了,轴孔镗好后,塞上胀紧套,胀紧套内塞入耳轴。拧紧螺栓,实现胀紧就行了?

网友:
涨紧套联接精度还是不错的,传递的力矩也很大,但是并不算是最可靠联接,不能简单拿来和焊接比较。要看工况需求,精度,是否需要可拆,是否允许打滑。800的轴,涨套应该不好找,有做的厂家应该有过计算,应该还是找厂家咨询。
个人认为,同心要求高,仅仅传递扭矩而不是必须同步传动,可以尝试
没有应用经验

网友:
个人认为在一定的需求下焊接和涨紧套是可以替换的,800的轴需要经过实际测试。可以找专门做涨紧套的厂家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