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用SW将图中过度处画出来

楼主(2020-05-29):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用solidworks实现图片中的过度

网友:
工程图里面选,显示切边可见或者带线性显示切边

网友A:
我感觉是可以通过放样曲面连起来的

网友:
这手绘只能给差评。。。

画得主题不明确,很随性。

网友:
图画得好 字也漂亮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可以通过放样曲面连起来的

中间大可以,两端的不行,两端跟这个图形差不多,请问一下,该怎样画,不是规则的回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