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赐教,这个结构有啥问题没?

楼主(2020-05-29):
目的实现长板及负载的摆动,不知道图里是否表达清楚么了?有没有更好的结构?

楼主:
为啥图片一发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图片一发就成这样了?

拍电脑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为何不截图发?

网友(点评):
电脑不连网

网友:
看不出来横杠上的两个直线轴承有什么用,多余。一个在横杠上的固定点就可以取代呀。另外整个设计没有看懂哪个是主动件,哪个是被动件,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让哪一件做什么运动。驱动力来自哪里。

网友(点评):
那样也可以,就是要加长横杆子,横杆子和板固定,滑动点移动到两边,相当于两个滑动支点的间距变长了。驱动力加在板上,暂时没加,考虑用电缸。图上有个力的示意。

网友:
调整皮带用??

网友:
整个设计老是有要卡的感觉,不知为何要这样设计,运动起来象是孙悟空在舞金箍棒。

网友:
横杠上是一个直线轴承也比两个好啊

网友(点评):
那不成两点支撑一个板了么?旋转中心算一个点。

楼主:
|工学硕士发表于 05-29 11:40整个设计老是有要卡的感觉,不知为何要这样设计,运动起来象是孙悟空在舞金箍棒。
其实可以简化表示成这样,主要问题是会不会卡。

楼主:
|工学硕士发表于 05-29 11:40整个设计老是有要卡的感觉,不知为何要这样设计,运动起来象是孙悟空在舞金箍棒。
还有什么好的结构么?主要是远端支撑的问题,远端装两个脚轮似乎也可以。总感觉没这么简单。

网友:
把一端固定只做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