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电机泡水了,怎么拆

楼主(2020-05-29):
各位大神你们好!本人机械小白不太懂拆解安川伺服电机,前几天因水灾机器泡水了,我想把电机拆开里面来吹烘干水份。请教各位!

网友:
看来你买的防水级别不高啊,防水级别高据说可以泡水的

网友A:
还是找专业的拆吧。自己拆,编码器就会有异常,导致驱动器报警或者电机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专业的拆吧。自己拆,编码器就会有异常,导致驱动器报警或者电机工作异常,

是的,现在拆了编码器盖子,把水烘干后。装回去机器就乱走了。xyz轴一上电就乱走动了😓

网友:
电子产品泡水,应该是先清洗,再烘干。清洗可以用无水乙醇,稀释剂(注意线路板上塑料件的相容性),刷子刷,超声波均可。直接烘干,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