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现实打了脸

楼主(2020-05-29):
1、公司之前有个小钣金,是安装接线座的,之前用的M3.5的螺钉螺母把接线座固定

2、为了方便安装,在钣金上加了M4 的压铆螺母。 这都是别人的更改。

3、然后领导让我选螺钉,我选了M4的小盘头

4、今天试装,M4的装不上,因为接线座的四个孔,是4个的, 单独1颗螺钉,可以装上,还比较难装。
     但是4颗一起,就装不上,因为接线座的四个孔和钣金的4个孔,位置度是有偏差的,但用M4的就完全没办法了。

5,然后领导用原来的M3.5螺钉,很轻松就装上了,还比较牢固。

网友:
领导果然是高人,3.5的螺钉装在M4的螺母里面,骚年学着点。这一波骚操作,够你享用十年了。

网友A:
但你敢不敢拿这个图去请教你的领导,这螺距都对不上,你敢说你安装得“挺牢固”的?真牢固,我觉得完全可以申请专利了。
小同志,要虚心嘛,果断去请教一下。

网友:
小时候看电视,电视机经常不好,用手拍拍机盖,电视机能看了,一会不好,然后一会再来拍拍

网友B:
你确定不是φ4的孔,M3.5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你敢不敢拿这个图去请教你的领导,这螺距都对不上,你敢说你安装得“挺牢固”的?真牢固,我觉得完全可以 ...

我亲自试了的,1  单螺钉。压铆螺母有点晃。
2   中间有了 塑料的接线座。单个也不晃了。
3    装完4个,接线座牢固。 有一颗拧不紧,但不会脱落。

网友:
孔错位为什么孔不能开大点加垫圈,或者开个腰孔,或者配做一下,没看懂,还有这个样M3.5拧到4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不是φ4的孔,M3.5的螺母?

确定 ,M4压铆螺母。

我用M4螺钉装,很好。 M3.5的装晃动。

我一会儿补个图

网友C:
事实上是能拧进去的,这估计得利益于你的螺钉不长,没几扣。那螺距差别被间隙消了。螺旋中一个压下面,一个压上面,M3.5外径也比M4内径大。

网友:
好吧,果然工业4.0了,果然制造大国了。

网友(点评):
是3.5

楼主:
随手补个图。

钣金,内压M4铆螺母

钣金,内压M4铆螺母

塑料接线座 4个的孔

塑料接线座 4个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是能拧进去的,这估计得利益于你的螺钉不长,没几扣。那螺距差别被间隙消了。螺旋中一个压下面,一个 ...

压铆螺母,应该不到5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铆螺母,应该不到5扣。

除去前后一两扣没啥用,估计真正起作用就一到两扣

楼主:
所以,最终问题,就回到了紧固标准。

这个座子上,就接2对2.5的铜线。

用手5向掰座子,没有松动迹象。

上了3套,15螺钉可议拧紧。1颗最后一扣滑丝。

网友:
竟然不是用胶黏住,差评๑乛◡乛๑

网友D:
为啥不用M3.5的压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M3.5的压铆呢

这个。外协的只有3 。4没有3.5的。

网友(点评):
3.4这个标准,是哪个国家的?

网友(点评):
我理解lz的意思是,只有3和4,没中间值3.5

网友:
用脑袋想想吧,这肯定是位置不对,因此可以用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你敢不敢拿这个图去请教你的领导,这螺距都对不上,你敢说你安装得“挺牢固”的?真牢固,我觉得完全可以 ...

你别说这样装真还有可能,M4螺母内孔偏大,M3.5的牙“挤进去”因为螺距错位只有牙尖部分接触,从这角度确实算还挺牢固,只是真正的强度还是要“打脸”的

网友E:
这个所谓牢固可能是几个螺钉互相憋劲,所以卡在上面了

网友:
这企业质控也就那样了,当时不会掉,运输一下没准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你敢不敢拿这个图去请教你的领导,这螺距都对不上,你敢说你安装得“挺牢固”的?真牢固,我觉得完全可以 ...

真有你的!

网友:
为什么不把4的孔改大一点呢

网友:
灵活处理

楼主:
我发着个帖子的意思,不是讽刺领导。而是有想说:
1、做事情,要综合考虑相关零件。只考虑自己的,如果出了问题,虽然责任不在自己,到后面的麻烦还是要自己处理。

2. 很多东西是超出标准的。标准也是有更上一级的性能服务的。 实际情况中会有不符合标准,到符合实际需求的东西。

  我们得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所谓牢固可能是几个螺钉互相憋劲,所以卡在上面了

有这个一部分的原因。

那你如果检验所谓的牢固。现实条件和实际情况,就只能用手掰一掰。

网友F:
我觉得临时处理也应该是把螺钉过孔扩了,而不是用M3.5的螺丝锁到M4的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临时处理也应该是把螺钉过孔扩了,而不是用M3.5的螺丝锁到M4的孔里。。。

如果是机械加工方面的,肯定这样处理。
可是,如果是电子元器件安装,就不一定了。

网友(点评):
安电器元件没用502,只能给差评。

网友:
长见识了啊

网友:
可能是领导私下跟加工师傅说,孔打歪些,今天我要秀一波操作

网友:
这在我们这儿叫插烂污

网友:
给钱多就混着,给钱少就颠了吧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认为领导这种做法是对的,时间一久松动了,那真是打脸打钟了,搞设计一定要严谨

网友:
不严谨、有安全隐患

网友:
这是大力出奇迹,硬挤进去4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