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淋系统的管路绘制

楼主(2020-05-29):
喷淋系统的管路怎么更容易的在Solidworks上绘制出来,很多零件都需要自己绘制嘛?

网友:
不需要呀,你甚至一个零件不画都行?

网友:
solidworks routing,把管子表示出来就可以了,或者有需要也可以做些喷头之类的
实际标准管路图还是用线条表示的

网友:
自己可以建立管件库,然后用routing命令设计管路。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只能给你指个方向,然后自己去琢磨。

网友:
图方便可以用焊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