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机绕组短路的检查与处理

楼主(2020-05-29):
  由于防爆电机电流量过大、电源电压变化过大、缺相运行、机械碰伤、制作不良等造成绝缘受损所致,分绕组匝间短路、绕组间短路、绕组极间短路和绕组相间短路。
  1.故障现象
  离子的磁场分布范围不均,三相电流不均衡而使防爆电机运行时震动和噪音加重,情况严重时防爆电机无法启动,而在短路线圈中造成非常大的短路电流,造成线圈迅速发热而烧毁。
  2.形成原因
  防爆电机长久过载,使绝缘老化丧失绝缘效果;嵌线时造成绝缘受损;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降低造成绝缘击穿;端部和层间绝缘材料没垫好或整型时受损;端部连接线绝缘受损;过压或被雷击使绝缘击穿;转子与定子绕组端部互相磨擦造成绝缘受损;金属异物掉入防爆电机内部或者油污过多。
  3.防爆电机绕组短路检查方法
  (1)外部观察法。观查接线盒、绕组端部有没有烧焦,绕组过热后留下的棕褐色痕迹,并伴有臭味。
  (2)探温检查法。空载运行二十分钟左右(出现异常时要立即停止),用手背摸绕组各部位是不是超出正常的溫度范围。
  (3)通电实验法。用电流表检测,若某相电流过大,表明该相有短路处。
  (4)电桥检查。检测个绕组直流电阻,通常差距不应超出5%以上,如超出,则电阻小的一相有短路故障。
  (5)短路侦察器法。被测绕组有短路,则钢片就会造成震动。
  (6)万用表或兆欧表法。测任一两相绕组相间的绝缘电阻,若读数很小或者是为零,表明该二相绕组相间有短路。
  (7)电压降法。把三绕组串联后通入低电压安全交流电,测出读数小的一组有短路故障。
  (8)电流法。电动机空载运行,先检测三相电流,在调换两相检测并比照,若不随电源调换而改变,较大电流的一相绕组有短路。
  4.防爆电机短路处理方法
  (1)短路点在端部。可以用绝缘材料将短路点断开,也可重新包绝缘线,再上漆重烘干。
  (2)短路在线槽内。将其软化后,找出短路点并修复,重新放进线槽后,再上漆烘干。
  (3)对短路线匝少于1/12的每相绕组,串联匝数时切断所有短路线,将导通部位连接,形成闭合回路,供应急使用。
  (4)绕组短路点匝数超出1/12时,要所有拆除重绕。

网友:
不太明白防爆电机,印象中不知那什么电机好像有个电气时间参数。据说是可以根据电压变化调节电流变化率。而且电流过大据说铜损也大,所以电流量过大这事儿是不是电机所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