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做表面淬火 表面热处理 材质S2合金工具钢

楼主(2020-05-29):
材质 S2合金工具钢 外形尺寸六角钢 11毫米X11毫米X1138MM  技术要求表面硬度53度  长度不变形不弯曲 微量变形可以接受 能校直最好

网友A:
没有地址,也没有数量。搞锤锤

网友B:
渗碳淬火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来来,赶紧锯下一节给我当扳手用

网友:
好六角棒

楼主:
联系电话158202303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碳淬火应该是可以的

这属于高碳钢 渗碳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地址,也没有数量。搞锤锤

新手新手 2吨材料

网友:
可以用激光淬火,不过容易变形

网友:
我这里可以试试件,我做的最长的8米,基本无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