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导热胶辊选用哪种材料合适呢?

楼主(2020-05-29):
本人需要做一种滚筒,如图,辊面(黄色部分)为较软的非金属材料,其他为金属材料。滚筒内部充满导热油,采用电热棒加热。
要求:1,辊面材料耐热温度不低于180℃
2,辊面材料要求导热性好。
3,辊面材料包覆厚度不大于5mm。
4,辊面材料邵氏硬度65-70。
各位社友,有合适的材料制作吗?

内加热胶辊

内加热胶辊

网友A:
有耐磨要求,推荐聚氨酯,但是耐不了你要求的高温,如果无需耐磨,可以包硅胶。找专业做包胶辊的厂家就好了,他们更专业。

网友(点评):
5mm的厚度少了点

网友:
酚醛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耐磨要求,推荐聚氨酯,但是耐不了你要求的高温,如果无需耐磨,可以包硅胶。找专业做包胶辊的厂家就好了 ...

耐磨要求不高,转速不高,压力也不是很大。硅胶不知道导热性能如何。因为是辊芯加热,温度需要快速传导到辊面。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这么弄滴!胶辊是胶辊,加热辊是加热辊。

网友:
热固性塑料,比如,炒锅的锅把手,硬度大,比较耐磨还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耐磨要求,推荐聚氨酯,但是耐不了你要求的高温,如果无需耐磨,可以包硅胶。找专业做包胶辊的厂家就好了 ...

包硅胶这个厚度怎么样?

网友(点评):
5mm厚度可以包的,3mm的我们都包过,不过供应商的建议,包胶厚度厚一些好包,也耐用,薄了不耐用。

网友:
导热性最好铜,其次铝、银、这些金属,都是硬的,柔软的有石墨、导热胶垫。但是导热胶垫不耐磨,也不能承压。

网友C:
180度硅胶的耐热是没问题的,但是导热恐怕不尽如人意吧,考虑过特氟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这么弄滴!胶辊是胶辊,加热辊是加热辊。

工艺的需要,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度硅胶的耐热是没问题的,但是导热恐怕不尽如人意吧,考虑过特氟龙吗

特氟龙我感觉有可行性,就是不知道厚度能不能达到2mm-3mm,邵氏硬度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铁氟龙板的硬度邵氏硬度D50-D65之间,厚度要找专业的人士咨询一下了,我本身用的很少,多数情况是做的图层,只有几丝的厚度

网友:
看下激光打印机的定影辊.

网友:
包硅橡胶,具体的可以质询胶辊厂家,相信他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氟龙我感觉有可行性,就是不知道厚度能不能达到2mm-3mm,邵氏硬度能不能达到要求。

特氟龙导热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磨要求不高,转速不高,压力也不是很大。硅胶不知道导热性能如何。因为是辊芯加热,温度需要快速传导到 ...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看你的实际需求了!知道 CPU和散热片之间涂的是什么吗?导热硅胶,当然它的导热能力肯定没有金属材料好,也太软了。电子行业有导热硅胶皮,硬度30左右的。如果你舍得花钱,这个胶也是可以定制的,可以加添加剂在胶里面,也可以加导热材料,我们也定制过导电材料,花点钱找专业厂家,都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