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车推力计算

楼主(2020-05-29):
推车下面带四个轮子,总共1000kg,想问下怎么算他的水平推力需要达到多少可以推动?地面相对平坦

网友:
50公斤吧,猜的

网友:
轮子什么材料?钢的?橡胶的?还是其他?直径多大?轮胎多宽?等等等等,都有影响。
归根结底,滚动摩擦系数是多少?

网友:
主要看滚动摩擦力呀

网友:
重量X摩擦系数

网友:
重量*滚动摩擦系数/轮子半径。如果只是想推的轻松点,轮子选大些就行,6寸或8寸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现在就是要求滚动摩擦力,楼主给的数据不全,需要的滚动摩擦系数没法确定,所以目前是算不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