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工程图断裂视图的问题

楼主(2020-05-29):
SW的视图断裂视图后,我想左边的主视图也跟着一起断裂,但是右键视图属性发现,“折断线与父视图对齐”命令为灰色,不可更改?这是为什么?我是2015版本的。谢谢各位。

网友:
SW没有设置这项功能

网友A:
那是对齐,不是增加。就是说,父视图有两个断裂,你对应的图要先随便位置画两个断裂,那个选项就能勾选。选完刷新,会发现断裂的位置和父视图一样。

网友:
现在语文小学毕业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对齐,不是增加。就是说,父视图有两个断裂,你对应的图要先随便位置画两个断裂,那个选项就能勾选。选 ...

谢谢您的指导。
胡乱试出来了,原来我这个已经是设定好的,只要主视图和左视图两个一起都打上断裂视图,左视图会自动和主视图对齐。

网友:
可以断开后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