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大摆角的球头杆端轴承

楼主(2020-05-30):
球头杆端关节轴承 -  球头杆端关节轴承 -

有没有大侠用过这种球头杆端关节?
我想要摆角(单边α)更大的,如何办?有否比这三种更大的类似规格?谢谢指点~

网友A:
“摆角(单边α)更大的”,我问一下你,结构不变,如何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角(单边α)更大的”,我问一下你,结构不变,如何能实现啊?

寻找合适的标件,上面3种摆角不够。

网友B:
这种适用于直角转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适用于直角转接的地方!

嗯嗯,有两款,一款直角(弯头),一款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