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压9000N和平面接触的钢球变形小,选什么材料好

楼主(2020-05-30):
做一个工装,支点是钢球和平面。钢球受9000N的压力,希望接触面积小些。定性的说:要选弹性模量高的材料,在受力允许的情况下,钢球的直径要小。请教大侠定量选择如何计算

网友A:
选氮化硅陶瓷材料,弹性模量较高,为轴承钢的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氮化硅陶瓷材料,弹性模量较高,为轴承钢的1.5倍

氮化硅陶瓷材料,在联系陶瓷球。接触痕中间压应力、中部切应力、边缘拉应力应该如何校核。

网友B:
氮化硅陶瓷材料弹性模量能达到300GPa。

楼主:
钢球和钢平面接触,钢球受900kgf的压力,按赫兹弹性接触公式计算如下(取E=2.1X105 N/mm2,u=0.3)
1.接触面半径
c20=1.109*(9000*20/2.1X105)1/3=1.05 mm
c15=0.953
c10=0.833
c5=0.661
2.最大接触应力
σmax20=0.388*(9000*2.12*1010/202)=3870N/mm2
σmax15=0.388*(9000*2.12*1010/152)=4688N/ mm2
σmax10=6143 N/ mm2
σmax5=9752 N/ mm2

c20表示钢球半径20mm;σmax20表示钢球半径为20时中心最大压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化硅陶瓷材料弹性模量能达到300GPa。

Si3N4弹性模量310GPa,泊松比0.26,硬度HV1600,抗压强度2800MPa.如果都换硬材料,接触面半径将进一步减小,根据上面计算压强将超过材料的抗压强度。这样看平板要选择硬度低一些的材料,形成摩擦副,减小滚动阻力。

楼主:
Si3N4:,杨氏模量310GPa,泊松比0.26;球直径7.5mm,压碎载荷11500N,计算两等径球接触面半径和最大接触压应力。
按赫兹公式c3.75=0.8876*(11500*3.75/3.1X105)1/3=0.46 mm .接触面直径0.92和资料中计算值相同。
σmax0.92=1.5*11.5*4/(PI*0.92^2)=25.95GPa.资料中给出的Si3N4抗压强度3.5GPa.  253.95>>3.5,资料中球被压碎。
球受9000N压力,材料按最大抗压强度3.5GPa,最大压强按平均压强的1.5倍,接触面半径 c=(1.5*9/(PI*3.5)^1/2=1.108(mm)。
接触面直径要到2.216mm,最大压应力为3.5GPa。

网友C:
弹性模量越大的的材质,就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性模量越大的的材质,就选它。

同样的载荷,弹性模量越大,接触面直径越小。载荷与接触面积的比为平均压应力,按赫兹公式中心最大压应力为平均压应力的1.5倍。在弹性模量大的同时,抗压强度也要满足要求。再者灵敏度和摩擦系数关系很大在想能否用静压轴承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