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做整体热处理 整根淬火 材质50CRVA 尺寸四方6.5MM-6.5MM-815MM

楼主(2020-05-30):
有图!!哪位大神能做整体热处理 整根淬火 材质50CRVA 尺寸四方6.5MM-6.5MM-815MM 技术要求 整体硬度HRC44度 不变形不弯曲最好能校直 微量变形可以接受 联系电话15820230310

网友:
你这个难度有点高,长径比太大,我也不是做热处理的,我听我师父讲,这个应该要吊装进炉,正好你这个件有个孔可以借用做吊装孔

网友(2020-11-03):
这个尺寸吊装或者中频加热都可以,中频的变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