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下合模锁紧机构,有偿

楼主(2020-05-30):
现有龙门液压机,如图所示,上模为动模,下模为静模。油缸将上模下压后,上下模具能通过锁紧机构锁紧。锁紧机构做在模具中,不占用其他空间,锁紧机构动作时间3s左右。能提供方案经采用后,给报酬。

示意图

示意图

楼主: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能出手相助。

网友:
这个不难实现啊。

楼主:
有方案或者建议吗?

网友:
找专门做模具的就好了

网友A:
纯机械的话结构,一般用斜块、弹簧、连杆、凸轮、螺纹等等,都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机械的话结构,一般用斜块、弹簧、连杆、凸轮、螺纹等等,都可实现。

大哥,能推荐一些实例吗?

网友:
找专门的锁模专业做

网友(2021-07-18):
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用保压的方法实现,你必须要模具锁紧吗,合模压力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