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液路的寿命测试问题

楼主(2020-05-30):
大神们   请问液路比如柱塞泵隔膜定量泵这些有加速寿命测试方案么  比如机械类可以通过加负载  电子器件可以在实验箱加温加湿

网友:
这个说不好吧,这个跟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介质酸腐程度,介质力杂质大小,隔膜材料。

网友(点评):
确实不好说 也没找到相关的标准

网友:
整机的寿命也取决于某些关键零部件的寿命,看看关键零部件在温度,压力超过设计参数时的寿命,也许决定了整机的寿命。

网友:
你也是医疗器械液路行业的吗,正好我也是,到现在我还没发现怎么给柱塞泵隔膜定量泵怎么加速寿命测试的,你现在有答案了吗,有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疲劳,磨损是不是可以转的更快,保证温度。

楼主:
|guanyanfei发表于 05-30 17:24你也是医疗器械液路行业的吗,正好我也是,到现在我还没发现怎么给柱塞泵隔膜定量泵怎么加速寿命测试的,你现在有答案了吗,有的话分享一下,
没有  现在是用的最傻瓜的办法  不停跑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5-30 22:59疲劳,磨损是不是可以转的更快,保证温度。
只能保证不停  因为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是有等待时间的  但这种加速效果太微弱了   有些定量泵几千万次的寿命   测起来周期太长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30 14:20整机的寿命也取决于某些关键零部件的寿命,看看关键零部件在温度,压力超过设计参数时的寿命,也许决定了整机的寿命。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