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孔门材质及工艺求助

楼主(2020-05-30):
跪求大神,网孔门做出来后强度差,手按网孔门容易往下凹陷,松手后就弹回来,这个是材质的问题还是加工工艺的问题呢?1.2厚的SPCC冷轧钢板,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A:
怎么想到做网孔门?还是检讨一下方案问题吧,什么材质都是这个效果。

网友:
薄板本身刚性就差,还挖了很多孔,刚性更差了。能加厚钢板吗?

多大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想到做网孔门?还是检讨一下方案问题吧,什么材质都是这个效果。

市面上很多服务器机柜都是通孔率很高的这种尺寸的网孔门,但是做出来没有别人家的刚性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0-10-26):
怎么加强筋

网友:
激光加工

网友(2021-08-27):
你好,我们厂也在做网络机柜,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薄板 切割很多孔  肯定变形,没啥好方法,焊劲,校平  改变加工路径